富士通笔记本白屏

楼主(2010-06-08):
富士通P1610笔记本,945集成显卡,晚上还正常,第2天早上开机就这样了!开机的时候,瞬间,屏幕会显示富士通标,一闪而过,而后白屏一直,有进系统系统的声音!外接无显示!请教一下,这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还是屏或屏线的问题!

网友:
  都有可能 先易后难 先软后硬 一个个排除

网友:
先量一下屏供电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