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本开机碰键盘就掉电。

楼主(2010-06-08):
昭阳s660的机子。

开机可以显示,在进系统到滚动条半圈就掉电。。在开机时按键盘任一键也会马上掉电。且插usb外接键盘画面会暂停不动。拔掉usb键盘后画面就可以下去。会不会是南桥坏了还是io坏了。此板cpu是集成的主板上的。且板子薄。。

望高手指点思路一下在下感谢大家。的帮忙。。。

补充主板上的内存槽引脚的0.9v基地电容有被东西腐黑了。我插掉电容还是一样故障。。。。此机南桥是nh82801gbm

io 是 ite it8511e

结果:换了南桥。io还是一样。且掉电后电流为0.06a。。
掉电后测得北桥供电1.5v没有了。1.13vcpu供电也没有。。。1。05 vccp供电也没有。

此机的cpu风扇也不转。没有5v供电。飞了一根过去还是一样结果。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下吧

网友:
楼主 换南桥吧

网友:
键盘拔掉时后也会掉电。且用usb插上去在开机画面有背光没有显示。只有拔掉usb。画面就显示了。

网友:
我感觉和I/O的关系不大,南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觉得也是南桥问题

网友:
由于板子薄。怕成功率不高。且cpu也集成上主板上。怕弄坏板赔不起。所以想确定是不是南桥还是其它的问题。

网友:
USB是直连南桥的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打下USB 的阻止   薄板子  建议用土炮做

网友:
CMOS电池放电试试

网友:
高手请高抬贵手帮我看看嘛。。谢谢。。。。。。。。。

网友:
还是换南桥把,没什么好犹豫的

网友:
如手上有新的BIOS,可先刷个试试。不行换南桥。

网友:
建议楼主做个系统  今天碰见华硕的也是到滚动条掉电   重做系统  OK

网友:
南桥和io全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望高手高抬贵手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南桥的关系

网友:
好好查下吧,肯定还有灵件被腐蚀坏了,全都补一下,说不定会好!

网友:
南桥和IO换了都不行啊。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论坛高手这么多咱都不进来坐坐呢

网友:
第一是南桥问题 第二是io 第三是 主板有地方接触不好或短路 光板正常么?

网友:
裸板试下。用敲打发排除是不是空焊引起的。如果还这样就查下CPU供电。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换个系统试哈,如果还是一样的现象,就做南桥,做了南桥还是一样,就做北桥。

网友:
加USB和不加时有区别,证明相关电路有问题,与USB相关除南桥还有供电,查一下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