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DE接口改USB 方法

楼主(2010-06-08):
  如题

网友:
还是买个PCI转USB的转换卡吧

网友:
楼主打算做转换板来卖吗,这个要用转换芯片来转的,买一个硬盘盒分析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IDE接口转USB这样的转换没有见过也没听说个,有PCI接口卡转USB

网友:
IDE不能直接转成USB要用芯片的

网友:
市场上有卖IDE转SATA/usb转接线的。60块钱那么一套(电源适配器--给IDE硬盘供电的,USB转接线,SATA线,SATA供电线)。楼主可以去问一下,买个。

网友:
买个硬盘盒就行了。里面就是IDE或SATA转USB的卡,几十块钱的事,比你自己改要省事和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