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v400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08):
故障:不能触发
现象:待机0.01A按开关无反应
维修过程:先查待机电压,此机待机时TPS51120芯片本身的LDO产生一个5VALW电压,还通过控制DC-DC电路产生一个3VALW电压,大电感中的5V要等触发以后才会出来。实测5VALW已经产生,但是3VALW只有3V,正常应该是3.3-3.4V之间,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后级设备或者芯片自身以及MOS管有问题导致拉低电压,另一种就是自举电路有问题,第三种就是FB电路有问题,此机待机电流只有0.01A,基本可以排除短路的可能,自举电路中元件比较少,只有一个双二极管PD6和升压电容PC62和电阻PR28

一般在BST电路中最容易坏的就是二极管,测量PD6 1 3脚正反向都有阻值,判断PD6坏,更换PD6后3.3V正常。
按触发键依然无反应,先从EC开始下手,2脚的pwrsw-按开关时能够产生高低高跳变,但168脚的pwrbt-死活不动弹,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检查EC发出pwrbt-信号的必要条件:3VALW电压  32.768时钟  ecrst  acin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LID-信号

实测3VALW电压正常 32.768时钟正常,acin在此机中被充电芯片MAX1772转换为ACOK也正常,量到LID-时问题出现了,电压为0V,LID如果为低电平的话EC就会强制休眠,如果EC休眠的话肯定不能触发,拔电打148脚LID-阻值为零,对地那说明休眠开关接通,找到休眠开关观察外观没什么问题,取下开关后开机一切正常,至此完全修复。

网友:
楼主你难道没拆板测试的,要不开关怎么都还接在板上

网友:
不错   思路很顺畅!!  请问LID-信号  做何用处?

网友:
楼主的思路对我很有帮助,清晰,谢谢了!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请问一下那个二极管,在电路中就是端有阻值一端没有阻值吗

网友:
LID 原来是休眠开关作用啊  现在知道了    正常没休眠的时候是有电压的吗??

网友:
楼主这两者觉的是有道理。但实则两极管PD6两极都是有阻值的。两极管在电路一大一小而已不会不通。还有就是休眠开关,修机一般前提就是去MOS电池,裸板上机。一般看电流跑了。但不幸楼主都没有做到。
曾经也碰到一台ASUS SL600的,待机不出5VALW的。没想到待机电流也是00(也许是我的电流表不精准),结果搞得拆机。后得出也是休眠开关坏。

网友:
楼主这两者觉的是有道理。但实则两极管PD6两极都是有阻值的。两极管在电路一大一小而已不会不通。还有就是休 ...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的红笔和黑笔分别接触PD6的1脚和3脚,不是量它们的对地阻值,当然在一些电路中实测也是双向有阻值的,还需要拆下二极管后再确认,此例中二极管反向是没有阻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回答   也下了图纸好好研究一番...

网友:
楼主这两者觉的是有道理。但实则两极管PD6两极都是有阻值的。两极管在电路一大一小而已不会不通。还有就是休 ...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机器  修到很多都是休眠导致的    特别是A8   Z99系列!!

网友:
楼主图没截好吧
看到好多人修到休眠开关有问题的,可我还没碰到有这开关的机器

网友:
LID没电压造成不触发,我也修到过一块。。。

网友:
LID直接对地短路了。造成不触发 很多老机器休眠开关都容易坏。

网友:
华硕有修到一台休眠开关坏导致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