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w+无显示,按键无反应,指示灯一直绿色维修

楼主(2010-06-08):
今天接到台如标题所讲的液晶显示器,通过代换高压板,通用驱动板确定为原装的驱动板有问题,发现它上面屏的5V供电输出无,这个5V应该是由一个标为A13V后面还有倒写数字45的贴片场效管输出的,由于查不出其参数,只好从其它板连拆了相同形状的来换,可连换了三粒都不行,于是想请教一下:
一、这个场效管的参数是多少啊
二、我可不可以直接连个5V到屏供电那里啊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主心片坏了,如果只是简单的屏供电没有话,按键应该是受控的,应该白屏...
建义换个板

网友:
你说的那元件的编号是多少呀?

网友:
可以飞个5V

网友:
下图裁至AOC916S8,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要看是怎么控制的!可以试一下!不行的话,还是按部就班的维修!

网友:
用通用板改好了就行,不要颠三倒四把屏搞得烧坏

网友:
换板吧~~不要乱搞把屏搞坏了~~~这样的事我经历过的了~~本来想修好,结果屏给修挂了~~

网友:
换上块通用板,又要加上块高压板和改按键才搞定了,还是想修好原来的驱动板,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