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0-06-08):
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比如103的这种电阻,它是不是有方向性的?
比如说,原来它是接开关针上,开关针上跑过来,它是103,1的那个数字向开关针方向,我把它转个180度,让它是从开关针跑线过来时,是301,3这个数字在前面的,会不会有影响呢?

小贴片电容呢,它是为是也是有方向性的,比如说,代替时,就一定要按它对的方向才是装好了的呢?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普通贴片电阻没有方向性,普通贴片电容也没有方向性。电解电容才有正负极的要求。

网友:
电阻是没有方向的~不管方向怎么转,它的阻值是一定的~

网友:
小的电容是无极性的,有极性的电容在PCB板上会有标示。
电阻是无极性之分的,拆下来以后,如果阻值正常,那它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