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软件小问题。

楼主(2010-06-08):
我的本本老是打开EXE文件就重启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是不是中招了,杀杀毒看看

网友:
你的机器中病毒了,建议你先安全模式杀毒, iperp.exe这东西是cad里面带的一个恶意软件, 建议你:在注册表里找 IPERP全部删掉,到WINDOWS找IPERP.EXE程序也删掉,不要让它进回收站,我还在安全模式下用了一下,Windows清理助手清理掉 LINKMIDEA搞定后重启,结果WINDOWS提示找不到IPERP,点确定进来,再用360茶查,如果查找不到, 就用下面的方法: 1.打开360安全卫士,查到linkmedia和mssckets插件后,清除,会提示重启,选择稍后重启。 2.在cad安装目录下找到whohasres.dll和whohas.arx文件,和在Support目录下的dfst.dll文件,删除。然后用记事本新建三个同名(含扩展名)的空文件(这一点很重要,不然运行CAD帮助时会提示安装)。 3.在windows目录下找到iprep.exe文件,拖入新建文件夹1,在windows/system32文件夹下找到fsutk.dll和liprip.dll和rimon.dll这三个文件(也可能只有两个),拖入新建文件夹2。 4.重启电脑,按F8,选择进入安全模式,删除新建文件夹1和新建文件夹2,运行360安全卫士扫查,重启。也可用Unlock在不重启机子的情况下删除三个DLL文件。分析:D版CAD会带了这个广告木马插件,即时删除了,只要一运行CAD就会重新安装插件,所以我们在清除LinkMedia插件后,还必须删除CAD所带的三个广告插件,但是CAD会提示安装不全,要安装,比较烦人,故我们删除三个文件后再建立同名的空文件,以欺骗CAD程序 如果还不行,那就把CAD卸掉,然后在安全模式在试试,上述办法,。 不行的话,你就格盘重装吧,这个恶意插件狠难清理掉

网友:
估计是中毒了.建议直接重装系统.别的方法太麻烦而且很难有效果.

网友(2010-07-21):
中毒了,重装一下系统就行了,如果有一键还原的话那你就省事了。

网友:
中毒了,重新装一下就好了,如果你的电脑上有一键还原的话那你就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