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内存与不插内存,跑的码是一样,是CPU问题吗?

楼主(2010-06-08):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
cpu

网友:
那要看跑什么码了,如果是不过内存的码,你插还是不插内存也是一样

网友:
那不一定的,

网友:
有时候是内存供电问题 优势是CPU底座虚汗 还有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具体看跑的是什么代码

网友:
这个问题要看具体的代码,要根据主板的各个条件来确定,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插PCI跑ED,28g一般是内存不过要查 SMB_CLK_AMT和 SMB_DATA_AMT这二个信号当然还要的内存电压哦

网友:
把你看到的码是多少发上来分析分析

网友:
那可不一定!主要看跑马是什么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