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是由南桥控制开机,还是由I/O控制的

楼主(2010-06-08):
我只知道AMD是南桥开机,我刚刚学主板维修

网友:
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的在IO四周划一遍,触发了是IO触发,VIA南桥自己管触发.

网友:
看I/O芯片  好像8705不控制开机电路  其它I/O都要控制   有不足的请补充!

网友:
可以通过开机针跑线路看到io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是有一定的规律还是只能每块主板跑线路找呢

网友:
现在的上网本都是IO控制开关(winbond)的芯片

网友:
N 年前的话题,你应该去资料区潜潜水:
                                                    一眼看出开机电路
开机电路有
由南桥组成的开机电路;-----SIS芯片组
由南桥和逻辑门组成的开机电路;-----VIA芯片组
由南桥和I/O芯片组成的的开机电路,-----Intel芯片组
I/O参与的开机电路:83627、8702、8712等这几种I/O绝对参与开机
8705、83687、83697、8705、8711等这些不用考虑,不参与开机。
逻辑门无非就是74系列:74HCT14、74HT14、74C132等这些门控主板上用的地方很少,如果南桥旁边有的话,至少2个,并且I/O是不参与开机的。
华硕、V星,这2款主板,有自己专门的开机复位专属芯片,华硕的ASB100、A800等;V星的MS-5 MS-6 MS-7等系列。

网友:
笔记本很多的是由IO控制的!

网友:
开机控制应该是由EC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