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华硕754主板代码正常不亮

楼主(2010-06-08):
手上有一块华硕K8N  754主板  原故障为上电不跑代码  更换单桥后(nv250)上电正常跑码,代码都正常 接显卡不亮  后重复试机发现  代码跑完后复位灯又亮了 测IDE PCI 等复位电压在代码跑完之后消失,一开始以为桥没做好  重做故障相同  跑完787F只有复位灯常亮,各复位电压消失,望高手指点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寻找造成代码跑完后复位消失的原因
先测一下板子上有没有消失或输出降低的电压
其次量一下时钟有否消失

网友:
按复位电路来修 先看供电时钟是不是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