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K69主板保存COMS设置就不能开机了!?

楼主(2010-06-08):
七彩虹C.AK69主板保存COMS设置就不能开机了!?  俄罗斯主板诊断卡显示的错误代码是F2.  如果卸下主板电池后清下COMS(bios) 后又能正常的开机了。    请各位大哥给个维修思路 为盼!!!!!!!!!!!!!!!!!!!!!

网友:
个人认为刷下BOIS,如果不行在换14M晶体试下

网友:
重刷个BIOS,刷个最低版本的,注意是最低

网友:
先换个CPU看看

网友:
支持做BIOS    机会最大

网友:
重刷个BIOS

网友:
先换个U不行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