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p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6-08):
今天遇一台IBMT41P的笔记本。刚开始是屏坏了。能开机。把坏屏拆下来装好好屏后开机掉电
后连待机都没有了。重新插拔一下适配器后又有了待机但开机还是掉电。把屏线从主板上拔掉后外接显示器就不掉电。也能进系统。只要插上屏线。不管光插高压板或屏开机还没显示就关机。并且连待机都没有了。顺便说一下屏线,高压板,屏都没有问题。肯定在主板上。主板上屏接口供电的两个保险也是好的。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T41P的机器是高分屏,你换上去的可能不是高分屏,所以会烧主板上的保险!这个保险坏了之后就会出现开机掉电,掉电之后没有待机是正常的,IBM的板就是这样设计的!烧主板保险的话都是烧F3保险,在一个6脚管的左边! 如果保险都没有坏接了屏会掉电,你应该看看你换的那个屏是不是高分屏了

网友:
谢谢了。就是这个保险的,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