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数子键的一个数字键按不出来,怎么解决???

楼主(2010-06-08):
请问各位高手键盘数子键的一个数字键按不出来,怎么解决???

网友:
触点坏了吧 拆下键帽看看

网友:
数字灯亮了没有啊

网友:
把键盘的数字帽抠下来,在看看里面脏了没有,在把里面有点软胶在把他搞好就可以了,如果不行可能就是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一下

网友:
1。先把键盘不能用的那个数字键帽弄下来,看有异物没,试试软胶动作是否良好,清洗一片。
2。把键盘拆开,看键盘排线是否损坏,主板键盘接口是否损坏。
3。清洗一片键盘排线的末端和主板键盘接口。
4。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测主板键盘接口的每个PIN脚,每个脚的阻值都差不多,如果有1,2脚阻值不正常,那就可以确认为主板不良了,从有异常的脚开始走线一直到KBC之间看有无异常(阻值如果偏小,那要注意到KBC之间线路上的电容,排容等。有的板上面还有三极管。)如果当中没异常,那么就换个KBC。
5。万用表没量测到不良,那可以根据你实际情况来更换键盘或KBC,看哪种你更方便。
6。上面的都做完了,还不行。那可以考虑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