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楼主(2010-06-08):
今天接了台IBM T43 .有时能开机,开机也正常,但有时开不了机。有待机0.05,按下开机键电流掉到0,00. 我测量了显卡,北桥,南桥边上的阻止,正常。但网卡那块好像阻止有些偏小。不知道是不是网卡问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我已经遇到两台了。可能是通病吧。。谢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而且一直都没解决,应该是后级旁路或信号短路了,按开关后TB6250保护了,所以没电流

网友:
有时能有时不能,看看有没脱焊的因素

网友:
ADP3205cpu供电芯片.加焊一下试试.应该是它的事.我修过多个了.不过加焊的时候多注意.用点好的焊油.

网友:
还是虚焊的问题(3205+SB+......)

网友:
按开机键得时候看着有没有CPU电压 ,要是没触发之前CPU供电电感上就有0.5V电压,得话 换个CPU供电试试吧,上次我遇到过一个

网友:
碰到既要时间有要命的机器,拆板子设置好返修台温度,直接加焊

网友:
问题出在开机触发电路,应该是虚焊

网友:
俺也碰到过这类情况,第一次接稳压电源,有0.05A的待机电压,再按一次就没待机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开机后的供电电路有短路地地方,导致一开机就自动保护起来了,你可以用断开法慢慢查一下,重点查一些供电的场效应管和电容

网友:
是不是电感虚焊了

网友:
这款机器的南桥特别容易坏,工作时的温度手都不能摸啊,重点还是看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主板保护了 量量看

网友:
你的机器是有问题的吧,T43南桥不是很烫的。  楼主的这个应该是有地方短路造成的。

网友:
触发后 保护 是ibm  很不差的设计  IBM  很多机子都 是这样的  触发后 如果后面有短路 就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