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个电源!用203D6代换LD7575的

楼主(2010-06-08):
我刚才用203D6代用LD7575PS这个电源IC!一脚的100K已经改用了20..30欧!
得出结果电压不稳定!如果不接灯管是没有问题的,电压是12V。。。要是接了灯管的话电压跳,跳动电压是12V——16V之间。5V也跳!
请问一下谁见过这个问题吗?白天在线等!
电源

网友:
你应该断开负载看看 估计是负载有短路

网友(2010-07-13):
呵....我的是用LD7575代换203D6出问题,15V基本正常,5V电压总是在4.7_5.3V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没代换 电压也跳变 估计是一个问题 有经验的朋友给点指导

网友(2011-01-19):
换个开关管试试 没准能好!!!!
湖南草上飞
胡说!跟开关管毛的关系都没有!

网友(2011-06-30):
203d6代换7575.第一脚用多大电阻好啊,

网友:
可以同代的

网友(2012-04-07):
我用LD7575PS代换DAP8A电压稳定,但是电源嘶叫,不知是为什么。

网友:
要么是12V的负载过重,要么是反馈部分或者取样IC TL431不良,还有可能是代换的电源管理IC不良,曾经有换了好几个IC才好的例证,买的IC都是些拆机不良的IC,害死人!

网友(2012-08-04):
第一脚开启电阻用2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