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无待机电压、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0-06-08):
IBM T40 无待机电压、无待机电流,只有主供电16.5V,各大供电电感都没短路,TB6250也换过,PMH4也换过,H8S也换过,请问题怎么修,这两个大问题一直都困扰着我好久,因为我有好多块板都是这故障

网友:
各大供电电感都没短路,你说的是电感本身还是那些负载没短路?

网友:
楼主怎么不换MAX1632?或者看看它的工作条件?这张板子有图纸有点图,仔细查查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2977-1-1.html
lz的问题跟我遇到的一样,

网友:
3  5 v开启有没有

网友:
测待机条件   IO 南桥晶振有无起震  触发端有无电压    如都正常  测1631的工作条件  信号之类的有无到达

网友:
查看待机电路有没有问题!这板子小元件坏的多!不注意就忽略了!

网友:
1632换过,1632工作电压有,触发没有,就是PMH4没发信号过来

网友:
-SHDN信号有没哦
VCC3SW电压出来了就修-SHDN信号吧

网友:
你那是触发保护吧。。
以前遇到过加焊下南桥好了 。。
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测1632的工作条件,SHDN这个信号,重点看下。。他由三路来完成。。。TB62501 , Q59  MAX1989来完成。。。。

网友:
没有待机电流怎么会触发呢?

网友:
有1632吗?23脚SHDN有吗?7脚28脚的3.3伏开启电压有吗?是有开机后消失的话就是芯片本身或后级负载有问题保护了

网友:
楼主现在是什么问题啊,TB59,52有电压吗,然后是1632的23-22-21-9-7-28角电压都正常吗,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
如果1632供电都正常的话,那就看看shutdown信号和pwnshutdown信号
这两个是与关系开启on信号的

网友:
问题还是在TB62501上,并不是他坏,而是他的外围有问题,如果TB62501的34和57有碍6V宫殿的话,再查查他的 10 11 25 38 45脚的外围的电容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希望LZ 能把修好的经验与我们共享

网友:
LZ不要只杀大不杀小  啊!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