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 红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08):
前几天接一NC 6220的机子,刚拿过来时为暗屏,于是拆屏,先用高压条试了一下屏的灯管是好的,再测了一下高压条的工作条件,发现EN信号无电压,怀疑是主板出了问题。但在拆压条的时候发现问题了,屏线烧断了。看个烧成那个样子,飞线解决怕以后不稳定,于是跟客户报价换屏线。过了几天屏线到了,但换上去后又出现新的问题了:红屏。(心想搞不好又赔钱了,怕碰到一些客户不愿再加钱修),没办法,还是先查出问题再跟客户沟通吧。先换了块屏,一样的红屏,看来显卡出问题了,于是测屏线几组信号的对地阻值,发现有一组偏低,只有40多,其它正常的都是400多。拆掉屏线在主板的接口上测也是一样,判定是北桥坏(板子是集显北桥:915GM)。好在客户还比较好说话,谈好价后,换桥解决问题。

网友:
思路不错的  这个情况有五种
1。灯管老化。通过换屏可以排除
2。高压条有问题。通过换屏或者高压条都可排除
3。屏线有问题。通过换屏 或者屏线都可以排除
4。北桥有问题。打视频输入阻值尤其三基色的阻值
5。显卡有问题。通过上面排除后那就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呵呵
··lz 不错~~图文并茂~~
  红屏的还真的是屏的问题比较多··
  显卡的问题比较少··不过lz写的不错啊···

网友:
红屏我遇到的 排线坏的教多  北桥坏的很少见

网友:
个人以为,不是客户好说话,而是他明白事理

网友:
这样的客户太少了,几乎是国宝级的了一般的客户肯定接受不了

网友:
再发一张PDF图,不好意思发重了,我也删不掉,点一下图片右边有说明

网友:
不知道这个现象跟N61的台机板子集成显卡偏色是不是同一种故障理解

网友:
第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灯管老化了呵呵

网友:
采用低压差分信号。。。。。

网友(2010-07-12):
纠正下,如果灯管老化红屏的话,会马上暗屏保护的!像这种情况下的红屏,除了屏线外,最最主要检查RGB的对地电阻了,就是LVDS的对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