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上电保护

楼主(2010-06-08):
昨天一个同行拿来块T60的单板说是进水了没修好,插电待机正常3.3V 5V 1.5V  都有,测U61(就是大家说的东芝芯片)52脚-SHDN有3.3  54脚BAT-VOLT有20V  57脚VREGINI6有20V  45脚VCC3M有3V    48脚VCC5M有5V  25脚VDD15 没有电压   问题来了  25脚应该有15V 的   查一下它分别到那里的  看一下T60的点位图 ,给MAX1901的经过R301,102K的电阻和R5,27K的电阻分压到2脚   一路到D32,VDD15  没有15V  原来断线了  直接飞线  上电外接显示了  装机OK

网友:
57脚应当是VREGIN20吧

网友:
是的  57脚是VREGIN20  我打错了

网友:
技术不一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