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款主板的维修,你有一些什么疑问?

楼主(2010-06-08):
开个专贴来谈一下新款主板的维修,请大家发言,提问尽量详细确实,不要问太空洞的问题,不然会让人很难回答的,谢谢,灌水的也请不要灌。希望这个贴子的每个楼层都是有用的回复。

网友:
你好,我来提个问题,麻烦心在飞翔费心指点一下。

我想教一下,在AMD新型的,780G,785G这些主板,CPU除了主要的核心供电还需要,另外几组供电才能达成CPU正常开始工作的电压?。在AMD后期新型的主板上,由于AMD的CPU,内置了内存控制器,因此在这类主板上,有些主板厂家采用了N+1相,这个的N有的是,3相有的是3相不管是几相负责的是给CPU主核心供电,另外的1相是指给内置内存控制器供电。可是有些主板并未明显看到有这种,N+1供电设计,不知道采用的是什么方案。

这里我想提问的是,这里的N+1,不是管是N,还是,+1的相,全都是由CPU供电管理IC来负责吗还是,另外的+1相由另外的控制器来控制?

现在,新的I3,I5,I7的CPU上市也,面临新型的主板结构,像是I3的CPU内置了GPU集成显卡核心,因此CPU的供电也产生了新的变化。我还没有接触过这类的新板,但是,从网上的图片看许多这类的主板好像要用到,N+1+1相供电,N一般为,3或是四相原主CPU核心供电。另外的,1为内存控制器,1为集成GPU控制器。我想请心在飞翔指点一下,这类N+1多种类型的供电原理讲解。

另外最后现再提一点新问题,现在很多主板了开始出现,QFN封装的CPU供电管理IC,像是bd-9d之类的,像这种IC有什么办法找到,真实的型号,上面的这个只是某种代号,而不是真实的IC名字。另外这种IC在拆焊上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其实对我来说,什么本本都是新款(还没修过)但既然提到了我也说点自己的想法。不管新款还是旧款,机器原理其实都差不多,总是按照电路规则搭起来的,而且架够原理也基本相同,只要对任何一款机器的电路彻底搞熟的话,对于所有的机器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不同的就是因为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使用在简化电路的同时却给搞维修的带来了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如果没有IC资料的话,涉及到具体电路就没法分析,这样无意加大了维修的难度特别是很多EC的资料都不好找。于是解决IC资料的问题就显得很迫切。只要能找到IC资料即便没有图纸修起来难度也不会太大,但如果都没有的话,恐怕就比较头疼了。所以我认为如何有效的找到IC资料是维修新款主板是首先要面对的难题

网友:
首先,新款主板,厂家就做得很绝,说白了不想让我们修,特别是CPU核心供电IC,像华硕这样的大牌,P5QL的板核心供电IC上面就标个DB-A;怎么去查PDF资料,熟悉还好,可以跑线路,大概知道哪个脚的作用,但是就算知道它坏了,你怎么买配件,难道你跟配件商说买个BD-A?个人感觉最大的区别就在这了!其他大大同小异!

网友:
个人觉得新款主板IC的采用对我们维修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
1、IC的资料难找到,更别说全板的资料了
2、IC的焊接工艺要求更高了,工具要好,胆大心细的事多了
3、IC采用的型号各异,几乎是一个板一个型号了,大大增加了维修成本
4、主板维修市场价格越来越低,而成本又高,不是厂家的话,专做主板维修过日子都难

网友:
首先我觉得你看论坛看的不多,关于这种IC的识别方式,我在论坛上曾发过专门的一个贴子来说明的,你看一下就能很容易的识别这样命名的IC了。
传送门: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3853-from-home.html

网友:
个人觉得新款主板IC的采用对我们维修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
1、IC的资料难找到,更别说全板的资料了
2、IC ...
引用 网友A:

资料的收集,只能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了。很多IC厂家不会公布出来,所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网友:
你好,我来提个问题,麻烦心在飞翔费心指点一下。

我想教一下,在AMD新型的,780G,785G这些主板,CPU除 ...
引用 网友B:

1、是否可以说明一款这样主板的型号?最好是MSI或GA的,我看我手中的电路图可不可以供参考一下,这种电路上的问题,没有电路图是没法子说清的。
2、关于那种电源IC的识别,可以看我刚才回复4楼的贴子,我早就已经在论坛里说明过了,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进不去,也看不到,要威望和下载分,等有那个条件的时候再进去看吧!

网友:
新款电源IC 就是料难找

网友:
我也来说一句吧,对于供电的问题,相信都好处理,这个是无需置疑的,
那我就来说点空洞一点的吧,相对于cpurst和cpupg到位之后,硬启动完成,开始寻址,
我修到的945的板子,不算新,但是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维修的手中,
很多都都是不跑马,根据以前修老板子的搞法,桥不会虚汗,阻值也打了。U座也测试过,
在开机瞬间有抓到lpc总线波形,这个能说明什么?
还有,cpu的AD线有假负载,就是DMI总线不好测量,希望杨叔能指点一二,如何抓住
DMI总线的测量点,还有就是说下不跑吗的话,lpc上有瞬波的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
---------------后来的板子,感觉是不好修了。我们说的测量组织,只是针对AD线路,那如果一个BGA地下只是一个VCC的点虚焊了呢?呵呵,估计就没什么好办法了吧?就拿GIGA的AM3系列的板子,MA790T的板子,经常性一个点都量不到,但是做了NB就是好。所以后来判定为其他的点位OPEN。再拿945的板子,不开机,测量不到什么,做了SB就是好了。有些隐形的故障,还是需要更换的办法,来排除到底是NB,SB的问题。

网友:
飞翔老大,我想请问一下NVIDIA芯片组的上电时序

网友:
我也来说说。
前几天碰到一台LENOVO T400的机器,重新做北桥,
锡球的间矩越来越小了,以前都是手工将芯片放到主板上,定位好,现在感觉,手工的误差越来越不行了。难道一定要用光学定位才可以做BGA了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电源IC,而且封装很小。有的杂板根本上面没有字。比如磐正8NPAI 副电源IC 就跟芝麻一样。上面没有字。你什么修

网友: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随着无铅制程的导入,新板子,若遇到高热量散发的元件,空焊的问题,趋于严重。
焊接工艺的记述手法,成了关键。
我有的问题,在于,元件除了SMD行之有年,但大小却是越来越小,例如电阻,现在新的板子,上头完全没有标示阻值,便是上有很大困难,那我们该如何克服?只有查图纸了吗?

网友:
最近公司买了几台DELL品牌机。。我拆开主板一看。。上面的电阻小的不能再小了。

又看不到阻值。。晕到了。

网友:
各位大大,能把新款板子的文章做个连接吗,这对大家不懂得能快速的查找

网友(2010-07-09):
现在的主板维修的难度大了很多··
···很麻烦啊··

网友:
修到G31的板 U不对跑E0,内存不对也跑E0.

网友:
现在的主板,桥虚焊很多.每次修到最后,就是要做BGA,很郁闷.

网友:
要做BGA我就丢给基地了~~10块钱运费叫客户出。

网友:
现在的主板元件越来小,IC资料,货源都难找,我这边很多新款的主板都修不好,有些还修过几个师傅的,真是郁闷,这样下去我们怎么生存,难道要转行了吗?

网友(2010-08-09):
做维修难喔...

网友:
挣点分不易啊。

网友:
现在新板的电阻确定是太小了,只量个小黑点,而芯片型号又很难分辩,

网友:
光搞主板维修的已经很难维持生活了!

网友(2010-09-10):
有经验有思路。
没经验没头绪。

网友:
我现在还是菜鸟呢 对普通的机器都修不好 现在的新机器花样越来越多 电阻都不标阻值了 这行我还能继续下去吗

网友(2010-10-23):
只要我们能跟得上技术的步伐,今天的难事就会变成明天的易事!不过有点废话的感觉!

网友(2015-11-10):
新款主板难修啊都集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