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修的第一台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6-08):
型号为LGW19345
客户描述:开机显示之后马上灭了!
第一感觉,高压板坏!
拆开是二合一的电源板,4灯的!开始只有一个2灯的通用高压板,更换上去之后测试OK,装上之后点了大概10分钟左右,同样问题又出现!
然后更换4灯的高压板!再烧机,一次OK。
第一次维修:个人觉得的注意事项:
1:准备工作,清洁桌面,拆机工具
2:正确断掉高压部分的保险。
3:接线最好别接到接口部分的线上,接到与之相连的部分。
4:装外壳时一定要先测试按键板。
5:修好之后烧机半小时以上。

网友:
高手都是从这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