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电容导致开机不显示,而且电流还不偏大!

楼主(2010-06-08):
接客户一台机器,同行 开机无显示 联想机器 型号忘记  客户简单描述:摔了下导致开机黑屏。

这样的机器大家知道肯定是桥摔空焊了,或者断线。压根不想修 怕麻烦 直接报价换板,同行非要我看看,我就看看了 拆机(徒弟拆的)全部拆出来 叫徒弟 光板 测试 看到开机画面,窃喜就叫徒弟简单装下看看能开机吗!在没有加硬盘的情况下 拍了几下机器 发现没有问题 就叫徒弟全部装好 简单打螺丝,装好问题出来了 开机黑屏 我个郁闷 再次拆机 有好了 想想算了 上BGA加焊北桥 加焊以后也可以显示。在装好壳 有不好了,本来就不想修这个机器,这些恼火了,自己亲自拆 拆开看了下 没有问题啊 板子肯定好了 就一样一样安装的测试 安装到一个USB附板的时候 黑屏出现,看了看小板上面没有电路啊 就2个电容 2个USB接口  量了下电容 倒霉啊 短路的哦 拔掉短路了电容OK了 安装好 不装硬盘的情况下 拍打主机不黑屏 不死机

想不明白的是 电流不偏大 5V啊 不偏大  以后要注意

网友:
那是因为有限流电阻存在回路中

网友:
学了一招。

网友:
学习了,下再接再厉,多发些经典的上来

网友:
  电压虽然没短 信号短 也会保护

网友:
5V短也不掉电?

网友:
LZ修的本本是不是联想F41啊。我也遇到过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