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ASUS F83S不过内存(无内存时钟)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2010-06-08):
今天修到一台ASUS F83S,北桥SIS671 南桥SIS968 ,开机电流跳一下到0.8A,各组供电正常,CPU时钟,复位等信号也正常。插内存打阻卡测地址线和数据线都正常,就是没有内存时钟,内存时钟是由时钟芯片ICS9P935输出,如下图

该芯片的供电正常,19,20脚为3.3V;9,10脚为0.9V,是连到北桥671的。1,2,4,5,12,13,15,16脚是内存时钟输出脚,为0V。芯片已更换故障一样,请教各位高手,有可能是那里的问题?
放了两天,今天仔细检测发现显卡连接北桥的数据线有两根阻值不对,正常的数据线偶合电容接显卡一边阻值为300多欧,那两根为无穷大,由此判断显卡可能空焊,加焊显卡后正常点亮,测内存时钟也有了,维修结束。

网友:
9,10脚应接晶体 你测一下晶体吧

网友:
9 10不是接晶体, 是接在大时钟上。这个小时钟确实比较容易坏,但是内存的时钟能量得到吗?

网友:
等待结果哦。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19,20的波形,有3.3V只能表示上拉是好的和没有短路

网友:
测量一下时钟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
9,10脚是连到北桥SIS671的,我今天重做北桥BGA故障还是一样,这款正常的板子内存时钟用万用表可测到0.8V左右的电压的

网友:
主板看看有没有地方断线的

网友:
换个北桥吧!这个时钟启动就是9 10脚控制的。还有你测一下好板,9 10是不是应该有压差啊!

网友:
系统总线有没有抓到内存呀?

网友:
SIS的桥读内存 不一定需要抓SPD。个人理解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楼上注意一下你的回复,注册个号也挺不容易的是吧

网友:
估计可能没有到内存这一步吧,如果走到内存了,应该查查CLK和DATA_ec

网友:
我觉得问题应该在于 7 9 10 17 18  那几个脚应该存在问题 找一下  17脚如果有电压 肯定就正常

网友(2015-06-22):
显卡和北桥的数据线会引起内存没时钟吗??

网友:
加焊显卡好了?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