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按开机后稳压电源怕怕乱响,电流在1.2-0.04之间来回跳;申请转正

楼主(2010-06-08):
(其实稳压电源响的时候电流应该是超过了5A只是稳压电源上的电流表显示不出来)开始以为有供电短路,于是测量各个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加电侧各个电压测得3.3V,5V,1.8V,均正常。2.5V ,1.25V ,1.02V不正常,只是在0.2v-0.7V之间来回变化,但是cpu的出来了是1.4V感觉有点不对(此时分组供电都不正常,cpu肯定没有工作其电压为什么会有呢?还到了1.4V)于是断电测cpu供电的上下管阻值测得一组的上管G极730Ω下管G极470Ω另一组的上管G极620Ω下管G极510Ω。阻值不正常于是将其两上管取下(想看看不正常的几个分组供电是不是由于cpu供电引起的)加电后稳压电源不再响了2.5V ,1.25V ,1.02V也都正常了。于是换上了两新的上管,故障又回来了,然后又将cpu供电的两个分组控制芯片1E换了加电测量,响声没有了,各分组供电正常,但cpu供电没有出,于是测cpu供电的主控芯片ADP3205的工作条件,他的供电3.3V  SD开启信号就正常,VID的电压和PWRGD信号也正常。测得其第19脚ss软启动脚电压为1.2V(正常应为2.6V 在cpu供电出来之前是由第9脚VREF提供的)第9脚VREF参考电压为1.68V正常,怀疑是将与19脚相连的那管电容漏电,失去了此处升压电容的升压作用。于是将其更换。上电测试,cpu供电正常,跑码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