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30 触发掉电

楼主(2010-06-08):
dell 1330 触发掉电,不装cpu电流0.38,装cpu后电流0.50两秒钟后掉电!cpu供电1.10正常,北桥南桥显卡换过,求助维修思路!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这种掉电的问题,一种情况是某个电压没有出来,掉电时间在几秒之内。另一种情况某个电压短路,掉电时间开机马上就掉。前几天修一台,开机就掉,CPU电压都都出来了,开机0。35A就掉,掉之后还可以再次开机,不像是短路,当时为了确定是不是CPU供电引起的掉电,把上管拆掉了,不马上掉电了,但把电压IC,上下管都换了,都没有解决。像这种CPU电压都出来了,其它电压都正常的故障,真不好修,请高手指点。

网友:
重新刷个BIOS试试,我修过DELL 1510的好多掉电都是BIOS问题

网友:
请问你掉电时 电源适配器有没有保护?

网友:
可调电源没有保护,到0.50停个两三秒钟掉电,一步cpu都没有跑,

网友:
  楼主什么都换过了 cpu座还没有干吧 掉电的机器 查电压是否出来全 而且还有后继电压  还有电源好信号是否都出来全了

网友:
可以先刷下BIOS看下.不行.再考虑考虑其他的问题

网友:
刷BIOS应该会好的,前两天修的戴尔1420就是这样,把COMS电池拔了,戴尔会自动开机,不接COMS电池会自动重启掉电,刷BIOS好的

网友:
请加焊U16先

网友:
原先是什么问题,最好是换个显卡或都重新做一次。

网友:
可调电源没有把电流调到最大把?那样功率不够也会掉电的。

网友:
刷BIOS 应该就行了

网友:
我建议看看硬盘和光盘的供电电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再考虑其他的电源部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  也是时显示时不显示.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DELL机器好像没跑完显卡都会几秒掉电呀

网友:
嗯,不装CPU的时候会掉电吗、?

网友:
是不是碰到这个问题就先刷BIOS,我还听人说把BIOS电池短接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不装跑cpu0.38A   电源18.5v,调到20v也一样掉电,加cpu,换其他cpu电流0.50A左右,两三秒后都会掉电,掉电后电流为0  ,有3v5v,

网友:
假负载上的PWRGD电压为0,RESET0.30v,光驱滴脚pci复位为0v
桥做的没有问题,都是工厂测好的桥!换上dell1525的bios,一样触发掉电,唯一不太正正常的是isl6260cpu 供电ic控制的三项供电小电源管理芯片【正方形每边两个脚,】由此三个小电源管理芯片208Z分别控制cpu供电三组mos管上下G极,其中有两组上管的G级和它的S极是相连的,只有一组正常G极和S极之间是450多欧姆。我撤掉其中相连的一组mos管的控制芯片208Z,mos管的G极和S极就阻值为无穷大。装上又为0欧,如果G极和S极阻值为0欧,必然不正常,明天吧dell6400的那两组208Z的管理芯片换过来试试看,

网友:
加焊了U16没有?

网友:
和BISO没有多大关系的 仔细看看是不是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得把

网友:
前两天修一台D620的,也像LZ这样的电流,但是开机时键盘上的三个灯都不亮,只有电源灯亮,然后掉电,有3V,5V.其它电压没有,经测是RUN_ON没有出来,换了单片机芯片都没用,最后换南桥解决了.
LZ最好照电路图测一下各个电压的开启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
不插CPU量一所以的电压的有不?应该是上电还不完整!

网友:
加焊了u16,还是老样子!换了bios也是不行

网友:
下午查查rtc电容,南桥就没正常工作。总powergd信号都没发出来,在供电全都出老后!

网友:
换了三个isl6260,后问题解决,还是cpu ic买到假货了

网友:
cpu电感有电压1.2V掉电,没有isl 6260 没发出powergood和时钟enable 信号, 就怀疑是cpu ic这一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