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机电流跑0.5A

楼主(2010-06-09):
一台SD内存卡加板载内存卡的不知什么型号的苹果机,它的适配器的接头好像个声音接头.晕,,,没合适的子弹头就直接接24V的可调电流表.开机能触发,电流到0.5A就不动了,CPU供电出来了,不知有没有复位,因为是板载CPU,而且我郁闷的是连时钟芯片都看不出是那个.又没示波器,不知CPU跑码了没有.

网友:
苹果什么型号呀?量一下CPU复位,电流0.5A应该有CPU复位,但肯定是不会跑码的,电流偏小了

网友:
是IBOOK G3系列。IBM的CPU,非INTEL架构,难修。。

网友:
却实是IBM的CPU,做了个显卡,能看到显示屏中心那个小小的书页图标之类的,但不亮,是暗屏,不用心看还看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款机器屏线很容易断,检查一下。还要注意在屏幕左边的磁力开关(休眠开关)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