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不触发

楼主(2010-06-09):
A10主板。开关处无3。3待机。。插电。。电流。从。0。01跳到。0。2然后马上跳回。0.01
量得待机芯片。。1904的22脚无主供电。。。公共点无电压。。但TMP 打头的类似H8的开机芯片工作电压也有了。。。闪黄灯。。。。。也没见有短路的地方。。。断定故障为。。芯片保护。。公共点电压过不去。。。强加过去也不行。。。为应当是通病吧。。。。。。哪位同仁。前辈会修啊。。指点指点小的。。一下。。。A10的电路图论坛上也没找到。。。哎。这年头。。赚几个钱真难啊。。

网友:
  先量量整板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有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现在问题是待机。1904芯片的3。3V
和5V没有出来。。。公共点没有19V电压。。类似H8的芯片保护了。。导致公共点的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整板我仔细量过了。。没见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