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_945GM 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09):
故障描述:无1.05V电压,1.8V正常
原因:查得1.05V的控制电压低,再查8743的12脚电压低,正常时10脚REF电压2V 11 12 脚应该有3.3V电压,这两脚是 1.8V 1.05V的开启信号,11脚信号为MAX8743_ON1,12脚信号为MAX8743_ON2,分别为开开启1.8V  1.05的控制信号,而MAX8743_ON1是由南桥来的PM_SLP_S4#经过电阻R368得来的。MAX8743_ON2 是由南桥来的 PM_SLP_S3#经过电阻R367得来。最后换南桥,1.05V正常 了。试机OK。

网友:
这篇写的很直接,好像维修就是要有这样的境界。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去打开DV2000的PFD图看。。

网友:
这个你不知道吗,PFD图纸啊,电路图。。自己去看。。
南桥给过去的两路开启信号

网友:
但PM_SLP_S4#还到其它芯片的,也要考虑一下
终究还是南桥坏得多

网友:
l楼主的维修思路 相当清晰啊 电路原理理解的如此透彻

网友(2010-07-26):
纬创代工的机器,电压的开启信号基本都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