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 通病

楼主(2010-06-09):
ASUS  A6000 的机器   AMD 独立显卡 SIS 北桥   故障为开机3指示灯闪烁  电流跑到1.2在左右就掉电!内存插不插故障多一样!  出现这样的故障是SIS北桥虚焊导致  只要加热北桥就能解决 不过没做好散热的话很容易返修

网友:
电流上看,应该是内存不过,跑码你看能不能锁定北桥啊

网友:
en   这样的机子  就是北桥

网友:
u座也容易空焊 也是通病 故障开机跑内存也会掉电

网友:
华硕跟DELL一样不能开机都回引起掉电

网友:
台机SIS的北桥也碰到虚焊。。。

网友:
这款的北桥本身是 有铅的。做了不久就返修。最好我改成无铅做上去。1个多月没回来了。

网友:
桥本身没问题的话,有铅无铅关系不是很大了,主要是散热这块要做好

网友(2011-04-19):
ASUS机子爱的旧电,不过内存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