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26代码

楼主(2010-06-09):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前天修了台机器开始是电源不好我还好电源,看了看板子CPU周边的电容鼓包,我吧电容换了,开机有时能进系统有时和电源保护那样自动关机再开没反应,最后我又换了个电源,现在就是跑26代码

网友:
先换个显卡,清理一下AGP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主板,先当它是AGP的槽吧),能亮的时候刷下BIOS。
跑到26,应该已经可以显示了。

网友:
CPU边上的电容要选耐压和容值都合理的,量量VCCP是否正常。确定没问题的话,再检查一下其他供电电路,看看是不是也有电容有问题的。实在不行就再换个电源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