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讯景8600gt T84J-YDF这是什么毛病啊?

楼主(2010-06-09):
显卡是二手的。。主板是技嘉m55s-s3....
开始装上的时候没什么问题。。
但是很快问题就来了。。
显卡每次开机都报错。。一长两短。。
但是在时候在报错之后。。屏幕没显示。。音响里却有进入系统的声音。。
用快捷键重起电脑。。有时候能正常开机。。有时候就不能。。
如果把电源关了。。把显卡拔出来在插进去。。摇一下。。就又能正常开机。。
现在是每次开机我都要把显卡插一插,摇一摇。。才能打开电脑,
这块显卡在用的时候没出现过花屏的现象。。
是不是插槽有问题啊?

对了。。如果不主板不插什么都会正常报错。。。

网友:
NF5 单桥 很垃圾的 这种主板如果桥不加风扇的话 基本就是两年半的寿命 不信你可以用手试试桥的温度 绝对烫手 先加风扇如果不行的话。。。。。。 还有就是NF桥跟有些显卡兼容性不是很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你先确定你的主板是没问题的,比喻你的主板是买的二手的还是自己一直在用的,是自己一直在用的那主板应该没什么问题,问题应该在显卡上,有三种可能 ,(不过你要先排除主板没问题,不然没人能帮你解决问题)

1 显卡接触不好,2 显卡核心虚焊,3 BIOS虚焊,先易后难,把显卡灰尘除除干净,再就是用橡皮擦擦下金手指,第2种处理 就是加焊核心了, 第三种可能行很小,不过我以前修卡碰到过,也是动动显卡就亮了用也正常,第二天来又不亮了,扳扳它又亮了,

网友:
也不是很烫。。但是可以感觉得到是热的。。。

网友:
回复  深红之星 的帖子[/b
楼主 你先确定你的主板是没问题的,比喻你的主板是买的二手的还是自己一直在用的 ...
引用 网友A:

擦金手指,除尘。。都做过很多边了。。
加焊核心。。我不会。。也没有工具。。。
现在搞得我是开机前都要先把显卡摇一摇。。。
汗。。。。

网友:
主板好像没问题吧。。。
不插东西都会正常报错。。滴滴的响。。

网友:
我觉得还要检查下 机箱是否有变形, 机箱质量不好也会出现这些问题!个人意见

网友:
很有可能是PCI-E总线传输不良,如果拿到别的主板上还会出现少数情况,建议重新装一下GPU

网友:
可能供电PWM 不稳定或bios芯片不良,两种情况我都遇到过导致一时报警一时又可以正常

网友:
可以试一下按住北桥看能不能认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