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联想C430的EC-IT8512E带程序吗?

楼主(2010-06-09):
问一下联想C430的EC-IT8512E带程序吗?

网友:
带,这是可编程电子负载。http://www.sztaixinyi.com/xiazai/IT8511¡¢8512.pdf
资料,你可以看下

网友:
有一样得新片就换一个试试吧 ,有人说有程序得芯片,我都没理会,换上了都可以正常使用

这个你试下吧,有得有程序得不触发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记得换过一个这样的,可以开机!

网友:
看芯片有没带资料,最简单的方法是看上面有没贴标,或者用颜色打了点的,像这种就会带资料,SMT都是这种工艺!

网友:
教你一个方法:不管是主板,还是笔记本和显示器,芯片上面有特殊的贴纸,或点有红,蓝,白,等其他颜色的,就得注意,一般带有程序。

网友:
带贴纸或者带颜色涂痕的都是有程序的

网友:
这个是没有带贴纸和颜色的。看来是没有程序的

网友:
这种超级io还没遇到过带数据的。只要一样都可以换的

网友:
看看BIOS是挂在南桥下或是EC下的就晓得带不带程序了,在南桥下带,EC下不带

网友:
难怪以前一直看到板上的BIOS会有点呢。原来是表示有资料啊。

网友:
这个没有吧,我换了几个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