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54主板cpu供电维修1例,怪现象

楼主(2010-06-09):
754主板(联想品牌机),上U通电就马上断电,上假负载,通电触发 正常,测试 u和其他电压,无异常(上管击穿1个,u供电1.7v,怪)。上U,不插12V插线,通电触发就不会断电。测试12v u供电,1上管 击穿,更换,ok。

网友:
很常见的
不怪不怪

网友:
要是一天捡收几块这样的板子这么好修就好了。快速修好收钱OK

网友:
这也怪吗,少见多怪

网友:
稳定不!不要一会又烧了!!最好带IC也一起换了!!

网友:
不一定是12V短路了 ,有可能是北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