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上网本是怎么修理

楼主(2010-06-09):
    我前两天碰到一个上网本,点不两。拆开之后把该修的地方都看了下。一切正常 ,可是就是点不亮。那位高手能告诉下啊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了?不该修的地方有几处?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就提供这么点情况,貌似没人能帮助

网友:
估计你也不是做维修的,还是换块板子吧,钱有挣了,时间有省了。

网友:
上网本好多也都是bios程序坏了 。。
你可以找个BIOS先刷了试试。。

网友:
晕~  让大伙瞎猜吗? 无语~

网友:
我前两天也是一台,本来不通电,结果修通电了又触发到0.11的时候就掉电,没图纸,也不知道上网本的触发形式,发到老师傅那也没搞定,只能退了,上网本的触发形式真的挺复杂的

网友:
楼主提供的信息不完全,基地的兄弟无能为力呀

网友:
兄弟你的是什么本,品牌型号等你得提供呀!不同的本通病不一样的。

网友:
没提供好用资料,没人能够帮到你

网友:
第一没有型号,第二没有叙述清楚问题是什么,第三也没说你修过哪些地方,第四我也不会修。

网友:
上网本的保护电路不好啊。如果真烧坏,一大片,不好修啊

网友:
请问哪里是你认为该修的地方?

网友:
上网本可供参考的资料少,只能凭经验维修。

网友:
楼主发贴发的不专业,什么叫要修的,都修了。。。

网友:
     不好意思啊  由于我目前才接触维修   所以知道的术语不多。谢谢 了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