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PE1000死活不跑码

楼主(2010-06-09):
客户前天拿来一块技嘉的GA-8IPE1000的主板 说是自己刷BIOS刷坏了,一测开机卡在开机检测硬盘的画面,于是我就把板拆出来 BIOS焊下来刷了一个最低版本的,一测可以跑码,不显示,我换了一张我们测机用的可以显示了,但是还是卡在那里。然后我换了一条内存就不卡在那里了,难道是显卡和内存都不行吗?但问题是刚拿来时在机箱里都可以显示啊!难道是BIOS版本不行吗?我有分别刷了最高和中端的BIOS都不行,蒙了 !现在就是用我们的显卡和内存都可以,用他的都不行,但它的显卡放到别的机子上都可以显示,放到他的板上就不显示,后来客户也挺爽快的,换了一条内存和显卡,好!给客户调过来,在机箱外面装上新的内存,显卡,一测可以过。客户也看到了,然后我就把整套都装到机箱里了,因为那个客户一直盯着我看,所以我装的时侯特别小心,结果装好了,开机一测不显示了!码都不跑了!*脏话*!!!!!!咋办啊???换了显卡和内存结果装到机箱里就不显示了??哎 拆吧!拆出来测还是不跑码,测电压都正常,CPU也换了,可以复位,也没有烧掉的痕迹,小电阻电感也都一个没少 ,我的妈呀!咋办啊??用带灯CPU测座子也没有虚焊,压了也不行。*脏话*!?!这不是死了??又刷了一个BIOS,还是不行,没辙了,哎~~~~ 大侠们 帮帮忙吧  搞不定的话  客户非把我吃了不可?!你想啊  板没搞好,内存 显卡又不行, 好,换!换了又不行 ......................................................

网友:
哎!!!咋还有脏话呢???不好意思,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我觉得是虚焊的原因,也可以换电源看!

网友:
看看主板下面固定风扇用的那个座,它与主板之间应该有一个胶垫,是否装上了。
把座与机器之间贴上一层胶带试一下。
以上操作是在拿出来正常跑码可显示,放到机箱里不跑码不显示的情况下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搞得头晕!最后才知道是硬盘指示灯插线的问题!不插硬盘指示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谢谢大家  现在可以了,但是键盘口有一个脚没5v,怎么弄都是没有,我晕死了啊!!!!拍容我挖了,排阻我都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我是以前有保存的BIOS  找出来刷了一下就好了,在官网上下得都不行

网友:
你是不是进行过热拨插?就是在开机后才接显示器?现在的板子,特别是6100左右的板子特别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热拨插液晶显示器.我曾经在新板上遇到过,搞的代理换了三次,第三次是我特别做试验试出来的,以后打死也不这样插了.以前惯了,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键盘5V供电没有  你拆排容没有用的  一般他是经过一个电阻接到5V双路供电上面。跑出这条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应该是电源,放到机箱里就不行了,只有电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现在板修好了,换了I/O技嘉专用的那种,型号下是有GB的  呵呵   后来给客户换板了,他急。给他换了一块,这块他送我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