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200开机掉电(已修复)

楼主(2010-06-09):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天逸200本,可以加电开机当电流到0.3A左右时掉电。测量各路电压正常装上CPU测试座机器不掉电。后更换CPU座机器不再掉电试机正常。

网友:
换CPU座好的吗,不是说装上CPU测试就不掉电了吗,没看明白呵呵

网友:
lz直接换的座而不是加焊的吗?

网友:
这种贴子我觉得就会误导别人,什么状况都不说一下!

网友:
楼主确定吗?这个机器我修了不少  你说CPU座的问题 有什么具体依据

网友:
楼主说清楚一点好吗/

网友:
LZ是怎么想到换CPU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