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CPU没有供电

楼主(2010-06-09):
接到朋友的一台笔记本电脑,无法开机,拆机后发现CPU没有供电,供电芯片是MAX8770,测量了一下8PIN TON 18V,11PIN REF   0V,19PIN/25PIN VCC/VDD 5V,38PIN SHND总开关脚3.3V,但开机后8PIN变成1点几伏,因为手头配件很少,这样是不是可以确定是MAX8770坏了?

网友:
REF应该输出2V
在电源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2V的REF电压输出,一般就是MAX8770坏了
不过需排除该脚外围电路短路的可能

网友:
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换了一个,现在的情况是电流达到了0。7,max8770发烫(换了好几个),CPU没有供电,不带CPU测电感阻值是7,还有一个问题:不加CPU开机的电流也是0.7,是这个电路短路了么?

网友:
不带CPU测电感阻值是7

网友:
要排除外围电路才能确定

网友:
还有管子短路的。7肯定不正常噢

网友:
现在又有新情况,REF输出2V,PG信号也有,下管控制极5V,上管控制极0V。感觉怎么这么乱啊

网友:
把上下管全换了试试,再就是看下后级滤波电容有坏的没

网友:
把上下管全换了,发现确实有一下管坏了导致阻值为7,换了以后变为85。一开机后烧上管,然后换了尖峰脉冲电容。电压终于出来了,1V。汗,折腾死了。开机后电流上到了1A不动,一测北桥短路了。没有配件等来了配件再试一下。

网友:
呵. 是有点累哦 修得... 期待结果啊...

网友:
北桥PM965一组电压没出来,现在电压一个是1。24,1。8V,测得没电压的电容阻值是零(可能有误差)换上新的阻值也会变成零,我猜应该是给它供电的线路出问题了,不过线路也没法跑啊,烧了半天也没烧出来哪个元器件发烫。郁闷中。。。。。。

网友:
不加CPU的电感的阻值为7,那肯定有短路了

网友:
那先排除短路啊

网友:
这个芯片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