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 VCORE 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0-06-09):
今天收到一板子[ECS 775]乍一看,座的针已东道西歪,用了十几分钟才把作搞好,于是准备进行采点,此时又发现BIOS已被摘去,根据班子型号刷了BIOS 加电测试发现南乔供电不正常有2.0V 0.2V俩路电压,不时又发现U的供电不正常,其余供电都正常,跑了CMOS 电路,正常。换了IO无果,又跑了U供电电路,发现8820只有供电其余电压都不正常,VCORE仅为0.3V,高了 大半天也不知为何,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8802吧?
如是是8802,测量一下1脚EN脚电压,
如果EN不是高电平
就要查查是不是VTT_FSB没有产生

网友:
我都测过了,都是0.2v

网友:
查内存供电和VTT_F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