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好了直接做系统却进入DOS工具箱

楼主(2010-06-09):
  我前几天买了只宇瞻U盘 下载量产工具 做了一个量产(雨林9.9的系统)

量产好了之后  其他的都正常
  就是直接安装系统 怎么进入了DOS工具箱?

我问了一个朋友  他也做量产 · 他说是我的镜像文件不行  让我从新下载一个重新量产

有高手指点下   看看是不是步骤错了  还是镜像文件不行  要真不行的话  只有去下载个系统 重做了

网友:
做的UBS-ROM不可以选第一项直接安装系统的,要选第二项进PE,再GHOST!

网友:
有一种量产专用的ISO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一些网站上看到好像是直接装的话,需要在DOS下加载一个软驱的驱动。但用那些专用的ISO也不是100%完美,还要看是什么南桥芯片,有时候会在扫描USB端口的时候定在那里不动,一般的采用INTEL芯片组系列的就可以直接装系统,而不需要进PE,具体你可以找一下相关的网页,我的U盘量产采用的是深度的7.0版的ISO

网友:
是的 刻光盘上是可以的
量产起来就只能进PE和DOS工具箱·  ·   只能将就这用啊

  能进PE凑合着吧 · ·

网友:
你要用GHOST系统iso量产程CDROM才有启动菜单可以选择

网友:
用PE进吧,PE兼容性较好,一般机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