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X6325掉电

楼主(2010-06-09):
HPNX6325掉电,不定时掉电,那的原因啊

网友:
先清理灰尘

网友:
好像有什么地方虚焊的吧,加焊各供电IC和各路电感试试

网友:
加焊发热大的IC或BGA

网友:
做好散热我认为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我个人也觉得HP的首先看散热

网友:
把供电管理芯片焊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