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运用disk geuius 进行坏道修复还有fixpass.bat修改密码

楼主(2010-06-09):
怎么运用disk geuius 进行坏道修复还有fixpass.bat修改密码

网友:
这个在网上搜一下,这个软件的使用教程就行啦,我现在用的MHDD这款软件很不错,、在网上反响也很好,不妨你试试这个

网友:
ao,有的光盘DOS里没MHDD,以前我也用MHDD,就是不清楚这两个?

网友:
我现在对付坏道用硬盘再生器和mhdd两个
mhdd修复单个坏道还行,连续坏道的话,稍微麻烦点
硬盘再生器的速度太慢,不过修复成功率高,不怕连续坏道

网友:
哦。是吗。。 那我也下个看下。。 谢。。。。。

网友:
disk genius无法修复坏道./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用MHDD是不是在DOS下用那个 输入REASE这个命令 擦出坏道 有没有详细的发张图片上来看看…………共同学习一下!

网友(2010-09-22):
楼主用的这个软件对坏道修复不太好。还是用MHDD。这个我一直用。好用,专业

网友(2010-12-11):
用THDD好  这个我一直用。

网友:
..都从来懒得修复..低格无效就屏蔽..

网友:
现在我用的也是mhdd,很好用的

网友:
   我觉得用mhdd   是检查硬盘坏道最好的检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