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PLD主板!

楼主(2010-06-09):
先是开机运行正常,但是显示器不亮,自带的侦测灯显示“88”,将散热器卸下,发现CPU表面硅脂已消失(478接口),涂好,重新装上散热器,开机正常进入,(显示器亮了)进入系统后蓝屏。

再接上电源启动,按下POWER主板只是一亮就停,换了3个电源都是这样。困惑,刚启动时啥事都没有啊,请教前辈,指点下一步的思路(测哪?怎么测?)谢谢!

网友:
先测一下CPU是否是好的。亮一下就停,测一下CPU供电上下管是否正常?

网友:
很有可能座子,虚焊了

网友:
U座和散热架压的太紧,使得u座脱焊

网友:
你完了,给你搞段路了............呵呵

网友:
是不是你硅脂途多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