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D800关于显卡的问题

楼主(2010-06-09):
一个D800的机器 来的时候是开机无显 有时侯花屏,加焊显卡后能显示正常 ,但是一进系统就不显示,有背光,也有进系统声音!换硬盘重装系统第一遍能进系统正常,再重启进系统有无显示!

   请教 是哪里的问题 ?难道是显卡坏了 还是没有焊好?

网友:
取下来从新做看看不行就换个了,一般是不是会坏的

网友:
此显卡板容易坏。

网友:
上面有显存吗>有的话建议你重做看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 过.但是没有修好

网友:
我也曾经修过一个板子  故障类似  只是我修的内个机器故障是快进系统就蓝屏掉电  现在想起来还很惋惜内个扳子没修显卡  你这个板子就是显卡没做好  思路很明确了

网友:
BIOS设置试了没?

网友:
应该是没焊好  即使是南桥有故障的话   起码你的显卡是先没做好的

网友:
显卡拆下来重新做吧

网友:
重新换个显卡试看看,如果还不行那看看是不是LID开关接触不好,再看看是不是高压条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2010-07-10):
感觉还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建议你 取下来 用无铅的锡珠从新做下

网友:
这种显卡不好做,重做就好了,DELL的就这样,他PCB的焊盘的合金成分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做好,重做看看

网友(2010-11-01):
这个机器基本上都是显卡的问题、、不过再植一下看有希望不、解决了吗??

网友:
先重做显卡,不行再做显存,还不行就换显卡和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