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D-9H能用8D-9E代换嘛?

楼主(2010-06-09):
我的主板上U没核心电压,查电源上驱动管G极没电压,但4,5,7脚输入有电压3.2伏多,没找到8D-9H,只找到 8D-9E, 8D-9H能用8D-9E代换嘛?
主板

网友:
应该是BD ,而不是8D吧
只要是BD,应该是RT9605BPQV

网友:
可能是我看得不清楚,好象是8,好象是B的,不过我还是换上了,BD-9E的集成块,焊好上电,好了!焊的时候心里老嘀咕,没代过,怕烧了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