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新手,希望能转正

楼主(2010-06-09):
我是一新手,希望能转正

网友:
用你的一简单维修实例发贴,转正的机率要比你这样说大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唉想学掉啥,可惜我的经验太少太少,原创的东西更没有。愁~

网友:
ao我维修经验多的是 ,可不知说什么,哪有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不触发,待机电流0.3A,PMH4、H8拖焊,能触发,上CPU、内存,但没有跑完内存就掉电,换了一个H8还是掉电,考虑到外围元件有无被拖掉,找到一个外围电阻掉了,补上,还是掉电,于是换了原来的H8,上电,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