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引起IE打开网页出错

楼主(2010-06-09):
手中有一条256内存,用RST测试无红块,但打开IE几个窗口后便出错,要关闭重开。这是什么问题。换好的内存正常。

网友:
楼主你这个确定是内存引起的吗,最好是换条好的内存试下,我感觉像是系统问题.

网友:
本人修好的内存就会有些这样的情况,一般为打磨条或是换了不同的芯片。RST全通过。但就是有问题。对于点得亮的条子我觉得把母条不上,只上这条内存再用RST测会比较准确一点。我的有些内存这样才测得出,上母条就测不出。

网友:
颗粒不同造成的频率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