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0-06-09):
今收到台 HP17寸液晶显示器 开机会自动变暗,或者直接黑屏,要么能用几分钟,又自己黑屏了,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你拆开看看有没有明显的元件损坏或者烧毁,如果没有在看电压,在试试灯管代替法。

网友:
楼主 先拆开看看啊   电路板是否有元件脱焊,烧毁。

网友:
应该 是灯管的问题。 我修过像你这样毛病。

网友:
也有可能时候MCU的问题

网友:
可以先测一下灯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直接用外置灯管套

网友:
你这样说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灯管吧。

网友:
看看灯管是否是好的,再看按键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