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外接CRT 发红

楼主(2010-06-09):
手上有台DELL 1420 机器 内屏正常 外接CRT 偏色 (红屏) 动动接口有时候会青屏 接口加焊过一样 ,这一般会是哪里问题呢
DELL

网友:
外置接口偏色,打下几根信号的值呀,然后顺着阻值异常的查下去。

网友:
应该就是VGA线有问题,要不就把它给换了,你在接别的显示器试试会不会,如果还会就可能是你的DELL笔记本的VGA口有问题。

网友:
不要潜水了 帮忙看看

网友:
接口接触问题,看是板上VGA接口的问题还是线的问题啊。

网友:
一:换台显示器试一下是不是一样的故障;
二:打VGA接口的123对地阻值,正常在60-180欧姆左右;
三:若不正常,沿着不正常的线路追下去,直到抓到真凶兆;
四:若都正常,可换VGA接口

网友:
应该 是接口不正常。

网友:
查看看附近的電晶體

网友:
先检查供电后看接口是否有锈斑 再查看接口与显示卡之间的元件 最后就显示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