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0-06-09):
一长城显示器白屏,型号是L9VB4,换了一个高压板也是白屏,

网友:
你有没有点屏啊~~先点下屏试看看~~我看有可能是驱板的问题吧~

网友:
白屏与高压板有关系吗?
驱动板,屏线,屏,查这三样

网友:
屏的线路板有没有供电电压,驱动板和屏连接的数据线是否完好,驱动板有和主芯片有没有供电。

网友:
我是个新手啊。。。屏的线路上有电压,5V  驱动板和屏线连接完好,驱动板上有电压

网友:
搜一下相关的贴子,先学习一下,再考虑维修。
有一位会员,叫“二当家de”,你可以着重看一下他的贴子,对你来说,帮助应该很大。

网友:
一般白屏是屏没有电压。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同意三楼的 白屏就说明灯管已经正常亮了

网友:
换驱动板吧,50%能修好。

网友:
要想修东西,常用工具还是要有的。你可以先用一个通用板点他的屏,如果有图像,那就可能是他的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要么是驱动板故障,要么是屏坏了,屏坏了修起来就难了

网友:
白屏是灯管亮了,但是驱动板没有给过来信号。

网友:
先看灯管是否是好的,再看驱动板要是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服了你了 白屏  说明高压板 已经可以点亮灯管了  首先你用通用驱动板点下屏  看看问题是在屏还是驱动板啊  要是屏 可能是屏电路的保险烧了  但是屏线松动也会导致 显示器花屏的

网友(2010-07-24):
L9VB4用的应该是16AL的主芯片,存储应该25V512。屏应该是三星的190M2。直接换驱动板就OK,或者换通用版。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

网友:
检查屏上面的升压电路工作没有?

网友:
驱动板坏,屏坏。

网友:
一般驱动板坏

网友:
换驱动板就OK .修过十来台

网友:
屏坏了也是会白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