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133小本不亮

楼主(2010-06-09):
最早来时电流到0.53,加焊北桥后正常,用了两个月,又是到0.53,这次也是加焊北桥,开机电流到0.13不动了,怀疑是北桥坏了,换了个新的电流也是到0.13不动了,心想难道是我的件有问题,还是把别的地方给做空焊了,cpu nb都加焊了一下,故障依旧,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你换的是新的北桥还是旧的?最好是找新的北桥!

网友:
第一次是NB坏,这次也行不是NB出的问题,还是从头开始吧,先修PW电路!

网友:
這款機器好像只會壞北橋

网友:
这款机器CPU老出问题,量CPU短路不,

网友:
我手头也有台这个机子,先是CPU虚焊,加焊用了不久就出问题了,第二次加焊CPU,改了一下风扇供电让他常转以增强散热,没想到竞然开不了机了,晕呀,换了个CPU还是一个样,开关键高电位没电

网友:
这个 机子的通病就是CPU跟NB

网友:
呵呵,这机子爱坏CPU的了,虚焊,我修了3个了都没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