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CRT,一台TIANYU 17A,两台WESCOM W770SF维修经验

楼主(2010-06-09):
如题,TIANYU的是点不亮,有高压包打火的声音,拆开看,高压帽坏,换一个新的高压帽,清洁显像管接高压帽的位置,装上去,点亮,搞定。

WESCOM第一台,开机,白屏,怀疑是视放的问题,查视放芯片LM2469TA供电不正常,只有8V,应该是80V的。    测出开关电源输出有80V,从视放板沿线路往主板上查,发现从主板输入到视放板排线接口出虚焊,加焊后搞定。另主板上好多地方虚焊,一起加焊。

WESCOM第二台,开机,只有半屏画面,怀疑是场管问题。换了同型号的STV8172后,故障依旧,后查场管周边元件,发现一个二极管未能导通送电,取下后打阻值正常。心想,反正取下来了,就换了一个二极管上去,开机,全屏显示,搞定。

第三台机的二极管虽然阻值正常,但却不能导电,我想是性能不良吧。